华硕ROG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1-10-22):
华硕ROG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华硕ROG

故障现象:

  顾客描述不充电、测量发现可以开机9V快充,但是充电电流始终是0,显示充电不进电。

华硕ROG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1

华硕ROG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2

故障分析:

  显示充电不进电的故障多为充电降压电路有问题。包括充电ic、降压电感、自举升压电容。

维修过程:

  不装电池插上充电器,在电池座子旁边一个屏蔽罩露出来的电感旁边电容上测到5V电压,这个电感就有可能是充电降压电感,里面想必就是充电ic。

华硕ROG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3

  我们拆开屏蔽罩,首先更换降压电感后故障依旧。装上电池测到箭头指向的电容、电感能测到4V,他们就是第二端。

华硕ROG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4

  不装电池插充电器测这几个地方应该也有4V左右电压才对,但是我们只测到1.8V。

华硕ROG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5

  这两个电容都是两头不接地的电容,判断为充电的自举升压电容,如果坏了不可能两个一起坏,所以我们选择更换充电ic。

华硕ROG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6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可以达到9V,1.2A充电电流。到此,华硕ROG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修复。

华硕ROG显示充电不进电故障维修 图7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