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微软1796 Surface Pro5硬盘坏扩容硬盘升级内存8G

楼主(2021-10-22):
一台微软笔记本开不了机 亮一会右下角会出现硬盘转圈的图样卡住 进不了系统

维修,先刷个bios发现问题没解决 卡logo了。于是决定更换硬盘,客户也要求从128换到512G,原机硬盘是intel,手上只有三星的 那就取下原机硬盘,通过改好硬盘电路 在装好硬盘

装好系统测试全部功能完毕

客户还要求升级顺便下内存,拆下4个内存颗粒,用板子上拆的laptop装在pro5上是可以用的,改好内存识别电阻,装上内存后,开机进系统看到8G内存完美识别

网友A:
这种微软拆了硬盘能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微软拆了硬盘能不能显示

拆了硬盘可以显示 直接进uefi界面了

网友:
硬盘散热太差了

网友:
刚修到一台进水机器正在修这个不知道硬盘坏没坏

网友B(2021-12-19):
换硬盘后用刷BIOS么?我有台M3的原硬盘不能分区,换硬盘后不能用恢复盘跟原版系统,用GO版的可以安装

网友:
此帖必加精啊!多谢楼主分享好经验。

网友:
楼主可否介绍下换不同厂家硬盘如何改识别电路,及内存扩容需要改动位置

网友:
没有维修改电路过程。

网友(2022-01-28):
引用 网友B:
换硬盘后用刷BIOS么?我有台M3的原硬盘不能分区,换硬盘后不能用恢复盘跟原版系统,用GO版的可以安装

换硬盘不需要刷bios的

网友:
活干的不错哦

网友C:
i5-7代的CPU是不是可以升级成i7-7代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i5-7代的CPU是不是可以升级成i7-7代的CPU?

这个没有玩过噢

网友(2022-04-06):
收了多少钱啊 很好奇 微软的不知道怎么报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