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提示“可能不支持此配件”,弄清楚原因,不再担心充不上电

楼主(2021-10-22):
  使用iPhone的用户,你有没有遇到过手机充电提示“可能不支持此配件”的问题?出现这一故障会导致iPhone手机无法正常充电。仔细一看原因还真不少,弄清楚了,不再担心手机充不上电。今天就来一起看看iPhone手机充电提示“可能不支持此配件”的解决方法吧!

iPhone提示“可能不支持此配件”的解决方法:

  一、苹果数据线没经过MFi认证

  使用非原装数据线手机会显示"iPhone可能不支持此配件",然后充不进电。苹果公司对配件推出了MFi认证,未经过认证的数据线或者配件不能很好地被苹果设备识别,就会出现这一现象,所以大家尽量选择原装或者MFI认证的数据线充电。

  二、接触不良

  使用的是原装数据线,如果再提示可能不支持此配件充不了电的话,有可能就是接触不良的原因了。长期使用Lighting数据线后会产生污迹和氧化,输出的电平会偏低,iPhone就会自动把它判断成非认证的配件。可以尝试用橡皮或者蘸酒精的棉签小心清理一下数据线的金属部分,让充电口与iPhone数据线能更好地接触,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三、供电不足或者使用非原装充电器

  把iPhone连接到电脑上,电脑USB2.0接口输出电流最高只有0.5A,过低的电流达不到iPhone充电的标称电流,导致苹果设备的电源管理系统发出警告,所以电脑给手机充电尽量接上USB3.0接口。

  其实使用非原装充电器进行充电的话,可能导致电压不足,原装iPhone充电器额定输出是1安,而大部分山寨充电器都不够1安,这时我们就可以换个电池试下。

  四、尾插排线或者尾插座子

  手机充电出现故障一般和尾插是有关的,我们可以尝试更换尾插排线来进行解决,或者可以拆机测量尾插座子的对地阻值来找出真正的元凶。

  五、USB管理芯片出问题

  手机电池需要为各个电子模板供电,电源管理芯片会对其进行分配和管控,所以说如果电源IC问题,自然也就会出现充不进电的情况了。

  比较常见的有手机温度过高,过早地停止对手机进行充电,我们可以直接更换USB管理芯片或者测量阻值来找出真正的根源。

i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iPhone提示“可能不支持此配件”的解决方法,先排除外配再到主板硬件,就很容易找到故障了。

  如果你也遇到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留言,会为您一一解答。

网友:
我基本遇见都是接口氧化的

网友:
线问题较多!因为大多不愿意多花钱买好点的线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受教了,数据线一直都是氧化电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