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1无CPU供电

楼主(2021-10-22):
GA-H61M-D1无CPU供电,测VCC1_05_PCH,VCC1_8_PCH,CPU_VTT,VCCSA都正常,就是无CPU供电,测ISL95836的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正常,拆下ISL95836的18脚所接的三极管QD19则有CPU供电但不跑码,而I/O的VIN0-VIN6中除VIN0无电压外其他的都正常,而VIN0则是VCORE提供,请高手指点

网友:
谢谢分享,对于小白来说很有收获。

网友:
APWROK→DRAMPWROK→CPUPWROK全出来了,

网友:
建议在cpu  En和pg 重点还是En Cpu开始这一块。有时候三极管性能不良也可以引起的。可以尝试直接用镊子短接en 小三极管,直接让他强行开启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