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内存不过

楼主(2021-10-22):
昨天没活干,翻出一片华硕B85M-G,成色很新当料板有点可惜,拿来研究研究,打值无短,可以上电,测各电压正常,上U报内存不过。
测SPD 236为3.3V正常,内存总线118,238 为3.3V,  VTT0.75V  VDD1.5V,直接找BIOS刷进,故障一点变化都没有,找来点位图跑线路。SMBCLK和SMBDADA从内存槽出发,跑到SQ17和SQ16就分开了,一路是到CPU供电芯片这边,一路是过SQ17和SQ16跑到桥芯片,SQ17和SQ16的G极电压为12V,  2N7002这管子为NPN,12V肯定能导通了,测D极和S极都有3.3V。

把CPU换到好的板能正常点亮,内存槽刮几遍不行,不好修了。
测各供电都好,研究了好久,就想着会不会是7002这管子不能把信号送过去,试着把SQ17和SQ16拆掉直连,开机亮屏,这就好了。

网友:
楼主研究主板精通了台式机真的搞不动了

网友:
台式机真的搞不动了

网友A:
“找来点位图跑线路。SMBCLK和SMBDADA从内存槽出发,跑到SQ17和SQ16就分开了,一路是到CPU供电芯片这边,一路是过SQ17和SQ16跑到桥芯片,SQ17和SQ16的G极电压为12V,  2N7002这管子为NPN,12V肯定能导通了,测D极和S极都有3.3V。”
也就是说用万用表测量SMBCLK和SMBDADA的电压都是正常的,这就难怪这块主板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修好而是放后面研究,,这种主板没有示波器修会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示波器好修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来点位图跑线路。SMBCLK和SMBDADA从内存槽出发,跑到SQ17和SQ16就分开了,一路是到CPU供电芯片这边,一路是过SQ17和SQ16跑到桥芯片,SQ17和SQ16的G极电压为12V,  2N7002这管子为NPN,12V肯定能导通了,测D极和S极都有3.3V。”
也就是说用万用表测量SMBCLK和SMBDADA的电压都是正常的,这就难怪这块主板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修好而是放后面研究,,这种主板没有示波器修会修到怀疑人生。

有示波器,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
学到了收藏起来了

网友:
那两个管子是没有CPU供电吧?

网友:
账号还能用?!

网友:
耐心享结果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在这里有什么作用吗?

看波型是否稳定,看电压有无跳动变化是否是虚电。

网友:
不错,修得很好。思路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