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28F-EXS可以用IT8728F-DXA吗?

楼主(2021-10-22):
BIOSTAR HI-FI B85S3 VER:6.5,能触发,但12V只有8V、5V只有3V、3V只有2V,PSON仍有3V(没有拉低)。用IT8728F-DXA替换IT8728F-EXS,触发后12V、5V、3.3V正常了,但无CPU供电。
无CPU供电

网友:
后缀不一样也可以用,程序对才行

网友(2021-12-24):
你说的12V只有8V是检测电压吗?如果是,查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