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06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1-10-22):
一张索泰p106-100,驱动叹号,bios刷不进去,刷bios信息输出如下,不知道是不是bios本身问题,卡能识别到,但是子系统认不到,bios芯片型号识别不到

网友:
再补一张图,刷新提示eeprom类型未知,强刷也不行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个显卡没有问题,不是nvflash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p104这种情况,bios也是识别不到,换过bios芯片,不是bios问题,应该是其他问题

网友A:
另外问一下你这扫描软件哪个版本的,367.73还是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问一下你这扫描软件哪个版本的,367.73还是别的

这个不是测卡程序,是nvflash的输出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连接bios第五脚的电阻翘起来了,估计是遇到了意外磕碰,这是一个si引脚,焊回原位就能正常识别bios数据了

网友B:
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拆下来用编程器刷的吗

这种1v8的芯片不知道用什么编程器,bios内容并没有坏,只是控制读写的一个引脚上的电阻开路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bios无法识别是报10的错。

网友:
我前几天修过一个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