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pro7 屏幕底部暗线

楼主(2021-10-22):
开机用一段时间后,底部开始出现暗线,逐渐增加
关机第二天再用,消失,然后重复出现, 屏幕、屏线换机测试过,没有任何无问题
高亮度下,屏幕无背光有显示,但是外接显示器正常,外接显示器重启电脑可打开背光,拔掉外接显示器后,背光消失

高亮度下,屏幕无背光,但是调低亮度到17以下,可以打开背光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
换个屏幕吧或者屏幕压一下线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
屏幕和屏线都换机测试过,正常

网友:
直接换屏幕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虚焊不

网友:
屏幕换了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背光的问题,漏光,一般情况下是接口或者背光芯片

网友A:
这个应是CPU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是CPU坏了吧

这个打错了,应是说屏坏了

网友:
不是吧  微软这么烂吗  屏幕咋都老出问题

网友:
屏幕坏了  凑合能用

网友:
屏幕坏,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