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G510开机0.04A

楼主(2021-10-22):
机型:联想G510
板号:la-9641p
故障:开机电流在0.04左右,客户描述有时多按几次开关机可以显示,但现在开机已经彻底不显示了
维修:这电流说明主板已经正常触发,感觉是二级转换电路的故障,迅速拆机后发现主板触摸板下方有点发霉,清理干净后目测感觉没有问题,再通电测试发现还是一样的故障,直接测量U38的S级电压才0.7V左右,D级电压5V, 检测G控制信号时表笔测R646的1脚时电阻直接掉了 ,更换一个150K的电阻后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遇到的是电容短路的多

网友:
断线特别多

网友:
进液的就不能按常理来出牌了

网友:
进水机进水的位置是重点。

网友:
放大镜 不错         进水机进水的位置是重点。

网友:
不错不错,挺细心的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小放大镜我买了好几个咋都达不到这种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