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47 小短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21-10-22):
早上客户带来笔记本,插可调0.25A  按开关没有反应,仔细听还有吱吱声音,报价留机,
拆出主板来,测试几个大电感,发现敌情。小电池旁边的小电感对地0.

撕掉贴纸,拔起来电池,看了看附近电容。有一个颜色有点黑,有小裂纹。

箭头所指,测量短路

拆下来,就是他了。

再测主板已经恢复正常。

翘掉电容后的照片。然后重新找了个电容补好。

客户很久没用,让顺便装个系统。

这个本子修起来没有拆机时间长,算是运气好,一般的短路我都是下载图纸,看看短路电压,然后烧鸡
再用热成像,大部分都能秒杀,今天这个走运了。中间有点小插曲,主板接屏幕测试能亮屏。然后装机
装好后开机不显示5声滴滴叫。又拆 换了个COMS电池(原本可以顺手就测量的)好了,但是多开了几次
又8声叫不显示,外接键盘灯亮,外接屏幕灰屏。又拆后盖 清理下屏线,试了2下可以了。装机准备装系统
结果开机又8声,无语了,拆AB壳,发现屏幕是后换的,清理下接口,固定好。多次试机  多次盒盖开盖
一切正常。等待客户取机。

网友A:
DELL 的机器有的放电后要重启4-5次才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的机器有的放电后要重启4-5次才点亮

这个不是那个问题,是滴滴叫不显示。5声电池没电了,8声应该是屏幕排线接触不好。现在好多笔记本更改了内存大小 首次开机也很慢,之前给客户加内存 换了4根都是那样,后来订货了1个 等了二十秒左右才显示。但是不会滴滴叫

网友B:
dell的短路问题挺多的,显卡供电短路出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这种蓝色板子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的短路问题挺多的,显卡供电短路出的问题比较多

8声叫我发现盖子翻开角度大一些就不显示,然后拆了AB壳  接口绷得比较紧

网友:
DELL 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C:
我只知道楼主是高手,看过好几张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知道楼主是高手,看过好几张帖子

我是小白,现在走的时候二手贩子的路线  很少钻研维修了,以前学的一些基础也很少能用上了

网友:
发财小电容啊

网友:
烧鸡大法哈哈

网友:
感觉比台式机电脑复杂啊

网友(2022-05-09):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