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30手机连接不上wifi网络拒绝接入怎么办?原来解决方法这么简单

楼主(2021-10-22):
华为P30手机连接不上wifi网络拒绝接入怎么办?原来解决方法这么简单

  手机wifi密码对了却连不上,并且显示“网络拒绝接入,连接失败”,有时连接家里的WiFi就会提示网络拒绝接入,而链接手机WiFi热点就可以。是手机问题还是被路由器拉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以华为P30为例,给大家讲解手机连接WiFi提示网络拒绝接入的处理方法。

手机连接WiFi提示网络拒绝接入

华为P30手机连接WiFi提示网络拒绝接入的处理方法:

一、排除路由器问题

  1.路由器长时间使用可能会出现假死,重启路由器试试。

  2.路由器开启MAC地址过滤功能,也会导致连手机WiFi时网络拒绝连接。

  可以将路由器重新设置,然后再重启路由器连接WiFi,或者恢复路由器出厂设置再连接WiFi试试。

  3.用其他手机或电视、iPad等设备连接此WIFI 信号,看无线路由器是否正常工作,如果不能连接上网,就是路由器问题。

二、公共热点

  如果是连接的公共热点,导致手机WiFi连接不上,可以换个热点试试,都不行的话,就是手机的问题。

手机WiFi连接不上

三、重启手机/还原出厂设置

  手机系统问题或后台误开启了手机休眠状态下关闭网络的设置,也会导致手机WiFi打不开,可以重启手机,或者备份重要资料,手机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四、主板问题

  排除了路由器和手机系统问题,还是手机WiFi打不开的话,检查WiFi芯片是否损坏、WiFi工作条件是否正常、WiFi相关线路元件等损坏异常。

华为P30主板标注图

  尤其是重摔的机器,容易导致 wifi芯片损坏、虚焊掉点接触良。焊盘飞线、重植或更换WiFi即可。

WiFi芯片

WiFi芯片电路图

WiFi芯片点位图

  自行拆机换屏、换电池,容易把天线内联座子撬坏,也会导致手机无线WiFi无法连接。

天线内联座子实物图

天线内联座子电路图

  以上是华为P30手机连接WiFi提示“网络拒绝接入,连接失败”的处理方法,如果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按上面的方法排除检测。

  如果大家有疑问或手机方面的问题,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