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IB250MH VER1.0 主板 刷多个BIOS 还是不好用

楼主(2021-10-22):
联想 IB250MH VER1.0 主板 刷多个BIOS 还是不好用。主板原来是开机无显示。不插 内存条,报警。哪位有好用的BIOS,请提供一下。忠心感谢。

网友:
在迅维上下了N个,都不好用啊,哪位有跟我的主板一样的BIOS 提供一下。谢谢!!1

网友:
试一下这个
原厂 OK 联想IB250MH

网友:
你确定NIOS问题?

网友:
不是BIOS 问题  我前两天修同样的故障!BIOS刷了N个  COM口芯片也拆了!

网友:
7楼,你的主板,最后是怎么修的?

网友(2021-12-15):
亮机快吗

网友:
亮机快吗 老师

网友A(2022-04-13):
报警后卡LOGO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报警后卡LOGO是什么问题

BIOS问题和桥                 你先刷BIOS试试吧...不行就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和桥                 你先刷BIOS试试吧...不行就是桥...

感谢回复,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和桥                 你先刷BIOS试试吧...不行就是桥...

BIOS芯片坏了  换了一个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