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苹果手机开机不到3分钟重启怎么回事?

楼主(2021-10-22):
苹果手机开机不到3分钟重启怎么回事?

答:苹果开机3分钟重启,首先查看重启日志,看数据分析报告,对照iPhone 手机重启日志分析表判断故障的大概位置。如果没有对应的报错,先排除外配(电池、屏幕、尾插排线等)问题,也可以将主板放到好的机器里测试,然后再检测主板,查看相关电路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元件是否损坏。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刚看过一个贴子  确定不是尾插排线导致的吗  机型i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