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件差点误杀南桥

楼主(2021-10-22):
机器型号:A540-27ICB  IB360SL2  REV:1.1

故障现象:同事换屏后不开机,不触发
解决过程:这个机器在迅维论坛没有查到资料,在某宝斥巨资购买了图纸和BIOS。大概量了各待机电压正常,RSMRST# 3.3v正常,按开关ec发送给南桥的PWRBTN也有跳变,但桥不置高PCH_SLP_S4#。测量桥待机发现其他电压正常,RTC电压只有2.6v,换了满电电池和移除相连的电容也一样。一般来说RTC有2V以上电压正常,先不管。接着刷BIOS,换南桥晶振,还是一样。没有思路。偶然发现有处疑似掉件,查图纸发现是+1.05v_s5开启信号上拉电阻。可是刚刚量过这个电压已经产生,测量EC_1.05V_EN有2.4v电压,正常应该3.3v,可能是有静电让电源芯片得到了不稳定的开启信号。找一个10k电阻补上,测机OK。

网友:
图片标错位置了,应该是更靠近ec那个

网友:
应该掉了两

网友:
还是评论区精彩

网友:
楼主细心啊,干南桥是个大工程

网友:
换屏能磕掉电阻?暴力吧!我自己刚开始学的时候换屏就是没有断电就烧了EC

网友:
这个眼神不好估计得测好几天

网友:
不小心碰掉的吧

网友:
是这样的,我也好怕  搞到南桥

网友:
维修厮,淦南桥

网友:
图纸能分享下么

网友A:
难道没有测量南桥的1.0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没有测量南桥的1.05v电压

测了,RSMRST#都出来了

网友:
细节决定一切

网友:
厉害了  这么小的件不细心还真是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