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换屏 后换的屏幕亮度低

楼主(2021-10-22):
后压的屏亮度暗一些1989 1708等等 是因为屏不是原装的吗 换屏不是只换液晶吗  背光不动 找人换了之后客户总是说屏幕暗

网友:
能调亮度吗,  有没有调亮度的动作变化

网友:
没办法调亮度的话就是就是屏驱动不对 刷一个同型号驱动就可

网友:
A1707\A1708\A1989液晶通用,驱动不同。估计你的这块液晶刷的驱动是A1706的,装A1989机器上无法调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