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7000不充电,单适配器和电池都可以正常开机

楼主(2021-10-22):
联想小新潮7000不充电,单适配器和电池都可以正常开机。拿过来的时候是电池正极短路,检查发现是EU2双MOS管坏了,订货换了后阻值正常,不充电。可调电源接上去充电灯亮,EU2发热不充电。电流3A左右。原装适配器插上去充电灯闪,也没有充电。EU2这个芯片换了三个还是这样,换过充电芯片BQ24780S。求大神 指点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查条件啊

网友(2022-05-15):
应该还是mos管  多查查

网友:
不充电有点复杂

网友:
上图片,上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