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970-DS3主板NB_Vcc电压转换

楼主(2021-10-22):
本人是小白,最近想学习一下主板电路,这是技嘉本A970-DS3主板,Vcc_NB是由Vcc3转换而来,U97(RT8120DGS)的7脚是反馈补偿/EN功能,当Vcc3和IC的VCC+12V输入时,7脚正常电压要高于0.4V才能工作,如果低于0.4V  IC关闭不工作,7脚接Q279的D极,如果要保证D极为高电位,那么Q279必须截止,G极为低电平,要保证G极为低电平,Q58必须导通,要让Q58导通,Q58B极为高电平,即VCORE_PWOK为高电平。本以为这个NB_VCC_EN是由哪个IC单独发出的,其实是借助IC引脚的功能来扩展的功能,这刷新了我对开关电源的认知。***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是先有VCORE,再有NB_VCC。***
不知道小白分析的对不对,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把AMD和英特尔的时序搞明白了,你就没有那么多疑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AMD和英特尔的时序搞明白了,你就没有那么多疑问了

目前还没有学习Intel的主板,先学习一下AMD的吧,手上只有AMD的板子。

网友:
是高电平,不是高低电平!

网友:
基本的数电模电要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