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判断下HD6770风扇是怎么控制的.

楼主(2021-10-22):
修一下显卡,风扇开机一秒能转.然后停止,然后七八十度,风扇转个十秒。过热死机重启。风扇是两脚的.想问下风扇温控是集成在芯片里面。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当然是集成在最容易高温的地方啦! 这种问题想都不用想,肯定是在核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