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81开机不触发

楼主(2021-10-22):
联想H81开机不触发,检测下面Q65无电压,一路往上检测,上面Q17 D级0v,G、S级5.1v,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说反了吧,是不是不触发 不开机     Q17应该是个P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反了吧,是不是不触发 不开机     Q17应该是个P管

是的,按按钮不开机

网友:
找个联想图纸看看有什么条件没满足

网友:
我有张一模一样的板子,正准备出售

网友:
我有张一模一样的板子,正准备出售,需要的DD

网友:
桥坏了呗....................

网友:
我也有张一样的H61,触发后掉电

网友:
联想的板子很不好修啊。。。我都放弃了几张了

网友:
这个板子桥容易坏,

网友:
按时序来修   不触发 这个主板首先看看南桥有没有短路

网友B:
我有一块也是不触发 桥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也是不触发 桥会发烫

之前有块不用上cpu,就能触发,我这块需要上cpu,上了以后就正常了,有人说这个板子容易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