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81m s1 不触发

楼主(2021-10-22):
技嘉 h81m s1 不触发,测量待机电压正常,测量ioPWRBTSW有3.3v,触发有跳变,测量PSON,触发5v电压没变化,连接到电源插头的线路正常,测量-RSMRST电压0.6v左右,明显不对,断开串联的电阻测量io-RSMRST对地阻值为40,测量另外一端阻值正常,此电阻暂时不装上去再次通电测量3.3v电压出来,这个时候也能正常触发开机了,手头也没io可替换,经过测试没其它问题,就这样用着吧

网友A:
电阻坏了?但是阻值为啥一端只有40

网友:
我刚修了一张一模一样的板子,就是断线

网友B:
阻值40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坏了?但是阻值为啥一端只有40

电阻没坏,40是io端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40不是很正常吗

你的正常板测量也是这阻值吗

网友C:
对地阻值是参考值 不是绝对的 不同万用表测量数值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地阻值是参考值 不是绝对的 不同万用表测量数值不同

刚刚还特地把电阻装回去,通电-RSMRST立马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刚还特地把电阻装回去,通电-RSMRST立马被拉低

那就是被io拉低了?还能开机?

网友:
不稳定感觉

网友E:
瞎猜的,看看这颗桥散热下面的小贴片电容 C104,可能微短或者漏电?
看图纸 -RSMRST 还连接到 O_-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E:
瞎猜的,看看这颗桥散热下面的小贴片电容 C104,可能微短或者漏电?
看图纸 -RSMRST 还连接到 O_-RSMRST
...

现在是拆掉OR7就恢复正常

网友:
量下绿线对地值,没有600左右就是断线了,电压在4v左右吧

网友F:
装了电阻为什么会拉低,如果是C104微短,应该3.3V 不起来呀。拆了就能好?给下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装了电阻为什么会拉低,如果是C104微短,应该3.3V 不起来呀。拆了就能好?给下解释

IO内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