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不触发

楼主(2021-10-22):
华硕b85,感觉是个神板,怎么弄都有问题,现在问题出在3.3v和5v短路上,不插atx电源就不短路,上电源就3.3,5v都开始短路了,阻值8ohm。重启针脚上电压更离谱,只有1.2v。io被我干了,依然短路,网卡干下来了,干不上去了,也还是短路。io发给南桥的rsmrst#也没电压,dpwrok只有2.2v,电阻取下来测了的,没问题。  现在想问一下老师傅们这种情况的维修思路,从哪个地方下手,有没有可能是io坏了,个人觉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猜的

网友:
问题太多,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
也就io和桥了,先换io试下

网友:
不插ATX没事,插上就短路说明桥短路了

网友A:
量量桥好着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量量桥好着没

咋量?我是小白。 是usb中间排针的对地阻值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咋量?我是小白。 是usb中间排针的对地阻值么?

usb对地阻值    BIOS第八脚    芯片上面的电容都能量

网友:
烧鸡大法,考虑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