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修好两张技嘉H81主板

楼主(2021-10-22):
两张主板都是不触发,都有待机电压,打值都正常。好吧,不放CPU和内存,强制绿色线开机CPU风扇转。断开镊子马上掉电。判断线。第一张还好找,第二张找到眼花。因为第二张比较干净。

先上第一张主板,居然断了3处,CPU附近断了2处,还有一处在电池底下,绝了。

第二张也是一样故障,就是断线。比较干净,找了好久才发现的,现在技嘉的板子这么烂的吗,这个断线貌似是通病。

最后附上开机视频

网友A:
这些是捡钱的修法

网友B:
断线处的确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是捡钱的修法

白捡了2张H8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线处的确是通病。

第二张的漆面完好,居然也断线了,看来这板子必须刮开两边漆面量过再作下一步维修

网友C:
一模一样的不出发,一模一样的主板,怎么找这个断线的地方?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模一样的不出发,一模一样的主板,怎么找这个断线的地方?我怎么找不到?

其实断线通病还有一处没有说,那就是电池座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断线通病还有一处没有说,那就是电池座底下。

仔细看一下电池附近,一个小泥巴扣掉以后,有有有一条线好像该那个是不是断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一下电池附近,一个小泥巴扣掉以后,有有有一条线好像该那个是不是断线啊?

刮开用万用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C:
这玩意怎么补啊?直接加锡么吗,从来没补过线,嘿嘿

网友:
华硕B85主板也喜欢断线呢,最近修复了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模一样的不出发,一模一样的主板,怎么找这个断线的地方?我怎么找不到?

不触发也不是一定断线呀  排除其他问题   例如待机电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断线通病还有一处没有说,那就是电池座底下。

我这两张都标了4处断线   电池座底下就是其中之一

网友D:
看线看得眼花,有啥好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线看得眼花,有啥好方法呢

就那几处大概位置。

网友:
今天搞一块b85m-d3v.在英文字母漆下边。很难找

网友:
这就是台湾制造得水平了 还有脸鄙视大陆

网友:
一模一样的主板,一样不触发,一样断线。我的线断在io右下角,但是不触发好像和这几根断的线没关系,估计io到pson的线也断了

网友E:
学习了,都不懂这个

网友F:
我的是io拉低桥复位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模一样的不出发,一模一样的主板,怎么找这个断线的地方?我怎么找不到?

参考我的维修案例

网友:
小白来学习经典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io拉低桥复位电压

被拉低信号,一般是对地的电容有短路,集中火力电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怎么补啊?直接加锡么吗,从来没补过线,嘿嘿

飞线不就好了,搞好再上点绿油固定就完事了,拉锡也行,不过这么小的线不好拉。维修基本操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都不懂这个

断线一般是因为灰尘潮湿然后慢慢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断线一般是因为灰尘潮湿然后慢慢腐蚀

谢谢,知道了

网友:
好眼力,佩服

网友:
我想要一张

网友:
在考虑要不要放咸鱼还是留着当备板

网友H:
现在修主板不发算了  卖旧版  60-80  买一张 90-11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断线一般是因为灰尘潮湿然后慢慢腐蚀

环境条件硬改不大好或者放太久没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修主板不发算了  卖旧版  60-80  买一张 90-110

没搞头了,现在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模一样的不出发,一模一样的主板,怎么找这个断线的地方?我怎么找不到?

你这张好像是在电池附近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一下电池附近,一个小泥巴扣掉以后,有有有一条线好像该那个是不是断线啊?

最好把电池座干下来,再详细测一下

网友:
与品牌没有关系,只是时间长了风扇吹着氧化

网友:
都刮成这样了

网友:
上点绿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