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关机后不能马上启动

楼主(2021-10-22):
台式机电源开启后能使用正常,但是关机后,马上再启动没有反应,需要等5分钟左右才能再次开启,大概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确认是电源问题吗,代换电源试一试没有,光电源短接绿线能不能正常多短接几次   如果是电源看看滤波电容,

网友A:
先代换电源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代换电源试一试...................

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电源的问题

电源一般先查电容...........

网友C:
更换电源滤波电容,直接更换电源吧,买个二手的品牌电源也花不了几个钱

网友D:
关机不能启动都是pson不能拉低或者pgo输出不正常所致,要维修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电源滤波电容,直接更换电源吧,买个二手的品牌电源也花不了几个钱

evea全模组的850W,买个也要不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机不能启动都是pson不能拉低或者pgo输出不正常所致,要维修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我手里有个一样故障的电源。是7500+339的。我看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

改天我发个帖子。麻烦你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