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路过的各路大神给个意见!

楼主(2021-10-23):
      本人从事笔记本电脑维修学徒两年多了,今年27了,现在也算芯片级的吧,会看点图纸维修,手工还可以,CPU,显卡,桥重植没问题,一般电脑简单主板问题都可以解决,有些有难度的可能搞不了。现在想出去自己开店做,但是又怕店面开起来只做电脑没什么生意,所以想看看要不要再去学修手机。学修手机要交学费,大概7-8000多,也只是学三个月的基础,可能简单的压屏幕,主板理论啥的,学完估计也要去手机打工一段时间,学经营模式和行情什么的。
       所以现在就是比较纠结,又怕现在去学修手机,电脑学不是很精,回头学完基础手机,电脑给忘了,怕没有那么多的精力,然后搞得两个都是半桶水。现在想请过来人,过路的大神们给个参考意见。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电脑保有量越来越少,技术要求高,  不如只学一个压屏, 就可以开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保有量越来越少,技术要求高,  不如只学一个压屏, 就可以开店

只学压屏也挺难的,同行压价很低,压一个才几十,曲面也不高,万一搞坏要赔很多

网友B:
看你地段,通常小地方 技术要求少 大部分都是换屏,你学完也没技术施展,像笔记本 主板维修大部分县城是比较少的只能拉网单,不如专注倒卖,我这里的电脑手机店也是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地段,通常小地方 技术要求少 大部分都是换屏,你学完也没技术施展,像笔记本 主板维修大部分县城是比较少的只能拉网单,不如专注倒卖,我这里的电脑手机店也是越来越少了

现在在福州这边一个电子城上班,电子城同行打价格战,20/30都赚,所以想去电子城外面开店,市里或者县里,现在就是纠结要不要去学修手机,修手机又要耗一段时间,起码半年以上。到时候怕手机学不精,电脑又忘了一部分。

网友(2022-01-13):
手机会压屏就行了 简单换换配件 开店不要做芯片级维修 只能做同行生意 散客赚不到钱的 电脑也是

网友:
街面杀价也厉害,换尾插收25,换屏收30,风险大 利润低 纠纷多。修手机做点简单维修就行,不要去干什么 CPU 基带 字库这些大芯片,超级难搞,动不动就断脚 掉点 板层干烂 芯片板层掉漆,哭都哭死,而且搞好也容易出问题。还有手机维修买设备要花很多的钱,比如苹果的那些什么测试架 屏幕写代码 什么主板分层 什么玩意儿一大堆,而且很多型号设备都不一样,出了新机又要买新的,生意差点连设备钱都赚不回来,修个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