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尔简爱g7如何屏蔽独立显卡?

楼主(2021-10-23):
助。海尔简爱g7如何屏蔽独立显卡?

网友A:
把显卡的3.3V和主供电拆了应该就可以了,如果你有BGA,那直接拆了GPU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的3.3V和主供电拆了应该就可以了,如果你有BGA,那直接拆了GPU也可以

你好。没有bga。拆了显卡供电电感直接不开机了。还有其他方法嘛?

网友:
好像不能屏蔽吧

网友C:
hm55怎么可能可以屏蔽 屏接口是显卡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55怎么可能可以屏蔽 屏接口是显卡输出的

你好,应该是hm65。独显偶尔不认。经常不定时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没有bga。拆了显卡供电电感直接不开机了。还有其他方法嘛?

拆了要改bios自检

网友D:
找对应的bios编辑软件 ami的叫amibcp,以此类推,找找隐藏选项里有没有独显配置选项吧,这种多型号的同款机型为了方便大概率会留有方便的配置选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找对应的bios编辑软件 ami的叫amibcp,以此类推,找找隐藏选项里有没有独显配置选项吧,这种多型号的同款机型为了方便大概率会留有方便的配置选项

你好。我读出来你能帮忙想办法吗

网友E:
拆掉上管跟PWM就行了,没有了PG肯定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拆掉上管跟PWM就行了,没有了PG肯定不亮

你好。我是新手。pwm是啥。具体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读出来你能帮忙想办法吗

你发个链接吧,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新手。pwm是啥。具体怎么搞?

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