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我没辙了,来支支招吧(戴尔灵越14-3442)

楼主(2021-10-23):
戴尔灵越14-3442,已经确认过电源选项里面的屏幕关闭时间和进入睡眠状态都是关闭的。开机起来三十分钟就会自动断电关机了,尝试重做系统,做系统过程中没有此现象,但装好后待机状态下30分钟还是会自动断电关机,内存条拔下来擦拭过装上开机问题还是依旧,请问各路大神这种问题该怎么解决又会是哪里的问题。帮帮忙吧小白甚是不懂,在线等。

网友A:
百分百是硬件问题,如果你不懂那只能拿去找技术员帮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百是硬件问题,如果你不懂那只能拿去找技术员帮忙了

大哥能说明哪里有问题吗?我拆开只是风扇不转,其他看不出来异样

网友B:
风扇不转,说明是开机30分钟左右cpu温度过高自动断电保护,故障就是cpu风扇不转的原因,先确定下风扇是不是好的,如果风扇没坏就检查风扇供电电路,和bios设置和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不转,说明是开机30分钟左右cpu温度过高自动断电保护,故障就是cpu风扇不转的原因,先确定下风扇是不是 ...

风扇只是一开始按开机键后转一会,整个转动时间过程就是过了开机DELL的LOGO就不转了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风扇开机时转一下后面不是转是正常的,因为温度还没有达到设定的高度时风扇是不会转的。你可以有测温软件来测试一下。风扇坏了也会断电的。但是温度高引起的断电之后是不能马上上电的。要断电和拆电池之后才能再次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开机时转一下后面不是转是正常的,因为温度还没有达到设定的高度时风扇是不会转的。你可以有测温软件来 ...

那就可以断定不是温度过高引起的,唉主板上又不会看电容电阻那些是否你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