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外星人 不知道型号 BGA一炮搞定

楼主(2021-10-23):
    同行搞个外星人来修 戴套了 修的少看不出型号,据他描述花屏  进不去系统,拿到手开机到我这里直接灰屏了  拆机看独立显卡板的  直接BGA干一炮  搞定, 好几天的机器了  同行着急拿走 ,忘了拍亮机图

网友A:
这样加焊用不长吧

网友:
  同行后面和我说   压力测试 90度     我感觉有点蛋疼   温度好高

网友:
温度高是你硅汁问题

网友:
这么果断的么

网友:
我直接用台机那种一管的   普通的    那种显卡温度应该本来就高

网友:
简单粗暴,不能多想,有时候第一感觉很重要

网友B:
这一炮估计坚持不了多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炮估计坚持不了多久吧?

  保一个月    估计能坚持几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加焊用不长吧

  应该用不长时间 ,但是重做   显卡挺大  不好做   除非加焊出问题,不然我不会重做

网友:
这个显卡温度高正常 拷机90度正常 所以空焊正常

网友:
这种大显卡 不好修复,也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C:
可考虑再夹块散热铜片

网友:
正常操作,哈哈

网友D:
你最好加上好的硅膏,并加上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考虑再夹块散热铜片

那个独立显卡板的   散热器压在晶体上没什么缝隙  不好加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最好加上好的硅膏,并加上铜片

没有好的导热膏。。。。。   我看散热器压的挺紧的,然后同行又着急  亮机了就拿走了   我自己都没测试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