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FX86F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21-10-23):
同行送来一台华硕FX86F,配置I7-8500,独显。问题是有待机不开机。正常电池放一下电就好了,这个放电还是开不机,然后再论坛里下载一个程序可以开机显示了,但是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第一次可以开机显示,在显示时不插硬盘,在BLOS界面电脑是可以一直显示的,如果插上硬盘第一次开机进系统十分钟左右自动黑屏,此时键盘背光灯一闪一闪的,不是休眠。关机再开机不显示,不显示时键盘背光灯会不停的闪烁,此时电流1.8A。 拔掉电池和充电器等半小时左右再开机又能显示,我反复试过好多次,就是出现这个奇怪的问题,维修中换过内存条,换过硬盘,BGA加焊过南桥,问题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朋友们帮我分析一下,给个建议是哪里的故障,谢谢了。
补充:上述问题找到了,但是未解决。问题是CPU供电电路温度非常高,手感觉CPU供电电感和滤波电容非常烫手,明显不正常,而CPU温度不高,在BLOS界面只有50度左右。在机器凉时第一次可以开机显示,关机再开机是因为CPU供电电路温度还在不出CPU供电,所以不显示。等机器完全凉下来了又能开机显示。最后把CPU供电电感和滤波电容都换了,问题还是一样。本来想把场管都换了试试,发现场管是那种很小的,而且又多,算了不想折腾了。

网友A:
你刷的是原厂BIOS程序吗,这个很重要。不然先不要乱去动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刷的是原厂BIOS程序吗,这个很重要。不然先不要乱去动硬件

在论坛里下载的,开机秒亮,哪里去找原机BLOS

网友:
SR40B换了试试看吧

网友:
我怀疑还是BIOS的事情

网友:
我怀疑是主板供电问题

网友B:
多半是BIOS问题,多刷几个版本 不行就买,最后在动桥 EC

网友:
我判断是BIOS的问题  给你个工厂板的试试

网友:
华硕的机子就是有时候给人希望但又摸不到头脑的那种     加油

网友:
奇怪的这种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BIOS问题,多刷几个版本 不行就买,最后在动桥 EC

淘宝上买一个开机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BIOS问题,多刷几个版本 不行就买,最后在动桥 EC

刷上原厂BLOS可以秒亮,但是情况一样

网友:
这么明显,还是cpu供电问题了。温度高是不是mos管短路。或者其他问题?你这是不查明原因乱搞?

网友:
CPU问题  独立显卡就先把独立显卡供电全部拆了

网友:
可能是CPU或者独显,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2022-06-05):
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