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30进PE暗屏,系统前也会暗屏,进系统后就正常显示了

楼主(2021-10-23):
最近接到一台thinkpad T430不装硬盘进PE暗屏,安装硬盘进系统前也会暗屏,进系统后就正常显示了。排查问题时已经更换过好的屏幕、屏线、CPU和内存,故排除以上固件的问题,请问有没有有经验的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查屏开启和调节信号啊

网友:
BIOS问题 t430 u49 du 解决二次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