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970-DS3主板供电分析(一)

楼主(2021-10-23):
最近接触主板,就想分享一下学习心得,以技嘉A970-DS3(Rev1.0)为例,此贴只针对小白,大师请多多指教。
5VSB电压转换分析(待机时):1.ATX输出+5VSB经BC166、R2771、R2772滤波,经D_5VSB稳压后输出5VSB。
2.5VSB经PMOS管Q31(P2003FD)转换输出5VDUAL。
*****这个电压是5V,待机时:Q31的G极(P_GATE)为低电平,受控于Q358和Q14(Q358的B极为高电平,Q358截止,C极输出低电平经双二极管Q14输出低电平P_GATE到Q31的G极); 开机后由+12V转换输出。当+12V输出时,Q31的G极为高电平,Q31截止,此时5VSB停止转换5VDUAL*****
3.5VSB经KQ2(AZ1117H-ADJTRE1:降压IC,输出3.3V)转换输出3VDUAL_SB
4.当5VDUAL输出后,经Q36(L1085DG:降压IC,输出3.3V)转换输出3VDUAL(3.3V)。 5.5VSB经Q96转换输出2.5V的参考电压2_5LEVEL,为后面电路(U146和RU5)提供参考电压。其实这一路电压可以合并到U146和RU5电路进行分析。
6.5VSB还为后面的信号转换(高低切换)电路供电,后面再具体信号具体分析。

网友:
真是学到了楼主

网友:
没办法,对主板是小白,只是懂一点开关电源,想学习主板,就只能从0开始

网友:
楼主写得不错哦,就是图片被自动压缩后看不清楚,建议放个PDF附件
另外一个小瑕疵——技嘉这块主板的型号,应该是:GA-970A-DS3,当年俺也有块

网友:
真不还意思,总是搞错

网友:
总是搞错,真是不好意思。

5VSB分析(一).pdf

网友:
学习使我快乐哈哈哈感谢分享

网友:
更正个错误,因原图纸的G41引脚D、S画错了,应该是把D、S极对换,开机后+5Vdual由VCC(+5V)转换,而不是+12V转换,特此更正。

5VSB分析(一).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