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6 报警蜂鸣,自动关机!看过来~~

楼主(2021-10-23):
战神Z6-kp5gt

故障:开机报警。自动关机!

蓝天模具下的又一款通病,第一反应温控电路!

我直接标注吧!下路Q3复合MOS管,材料问题导致易坏!直接换掉即可解决!

网友:
楼主牛逼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精神

网友:
不错厉害了可以的

网友A:
温控电路,直接拆了16 34短接省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电路,直接拆了16 34短接省事

拆掉直连我试过,实测会引起键盘卡顿!建议更换

网友:
战神这个型号早就这样了,有的能开机能正常使用,就是嘀嘀响 。

网友:
这样温控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这个神舟的的  我也遇到了好几次了  也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蓝天模具通病,遇到好多这样的机子

网友:
显卡的温控电路吧……

网友:
蓝天磨具通病 好多这个问题

网友:
总线上的控制管

网友:
以后遇到直接试一下!

网友:
温度过高报警,有可能就是温控芯片的问题

网友:
以后遇到试试

网友:
我对您的佩服之情犹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正好遇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