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J维修案例一个小电容惹下的滔天大祸、对地值正常后级并不代表正常

楼主(2021-10-23):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机器华硕x455LJ,故障通电不显示电流上到0.199,拆机看了下板况是台二修机,打开图纸此板只有点位图,测得公共点正常3V5V没有输出,待机芯片是UP1589Q测量线性3V没有输出,线性5V只有4V多一点,手摸了一下芯片发烫严重,测量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查主供电有19V经过一个电阻18.6V,再量线性开启是19V,公共点电压,我是新手没见过开启有这么高的,记得老师说过线性开启这里一般是有分压的,查点位图发现应该是少了一个接地电阻PR8115,不过奇怪是图纸上这个电阻是没有信息的好像是本来就没装的,在这里请教各位大神,19V开启是正常的吗?如图
我用计算器算得这里应该补上的这个电阻是200K的,所以从料板拆了个200K的电阻补了上去,再通电测量开启成5.7V,心想少一点应该也能开启吧,再测3V线性依旧没输出,5V线性也是只有4V多一点,芯片还是一样发烫,接着我打开了示波仪测量3V线性无动作,测量5V线性有动作不过5V上升到1.48秒后又往下掉接反复升掉,如图
现在知道芯片为什么发烫了,心想是不是3V线性后级有短路,测量3V线性对地值4405V线性520,应该是没短路才对,索性把3V5V上下管都拆了看下,结果问题依旧
换了待机芯片也是一样
郁闷了,最后想了个办法把3V线性的一个节点用刀片断开了,(在此请教下大师大神们可有不用这样断开的方法不想破坏板),然后再测量3.3V线性出来了,5V线性也正常了,测量线性开启也正常6V,芯片也不发烫了,现在更加确定是3V线性后级的问题了,查后级基本没看到明显短路问题经过的二级转换,还有三级管,每个电阻电容都测量了连EC都拆了连上刚才断开3V线性的点测量问题依旧,实再没办法了起身搞了杯82年的碧螺春休息下,突然灵机一动想到测量时好像有经过一个0欧电阻如图
后面不知道有没有问题,拆掉试下看,结果兴奋是果然3.3线性出来了,妥妥的5V线性也正常了,查到过0欧电阻到了一个BAT54CW
测量第三脚对地值0.07这下查到短路了,这是电池和3.3V线性给RTC电路供电的共阴级二级管,追查结果发现是个键盘口旁边的一个1UF小电容短路了
更换小电容待机正常,测量3V线性对地值依然是440多,这个经验告诉了我对地值正常后级并不代表正常,装好亮机进系统至此维修结束。
新手发贴大神勿喷多多指教感谢!!!

 会员1115136100鑫豆2025-9-20 14:48
 会员1324506100鑫豆2025-2-4 13:48
 会员934676100鑫豆2024-6-14 14:45
 会员769795100鑫豆2023-12-6 18:29
 会员1203168100鑫豆2023-10-8 17:40

网友A:
我遇过更奇葩的电容大短路不发热

网友B:
这样短路,二极体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短路,二极体正常??

二级管正常,只换了待机芯片和小电容,原来的待机芯片不知好坏没装回去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过更奇葩的电容大短路不发热

学习了,是不是直接保护不工作了就不发烫

网友C:
这维修过程,相当仔细,一般人都会选择放弃了。。。。。。。。。。

网友:
这故障的确很少见,值得大家留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维修过程,相当仔细,一般人都会选择放弃了。。。。。。。。。。

过奖了,我也是绕了很多弯路,对于高手来说这些其实是些小问题,他们处理起来会简单很多

网友D:
这样情况第一件事就是用可调电影慢慢提升烧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情况第一件事就是用可调电影慢慢提升烧机了。

是的,我也有想过,只是怕线性烧了不知会不会把EC或桥整挂了,况且开头测了有440多的对地值

网友F:
400多的阻值就是二极管的阻值,3V线性一共不到几个地方,过大电阻的不用考虑,也就EC和RTC可能最大,G3状态的电压,负载很少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400多的阻值就是二极管的阻值,3V线性一共不到几个地方,过大电阻的不用考虑,也就EC和RTC可能最大,G3状态的电压,负载很少很少

学习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也有想过,只是怕线性烧了不知会不会把EC或桥整挂了,况且开头测了有440多的对地值

不超过3.3V1A能烧到哪里去?

网友G:
一个小电容 这种看着小但是楼的内力还是可以的   总算是修好了

网友H:
RTC电路短路了 待机芯片会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H:
RTC电路短路了 待机芯片会发烫。。。

的确如此,手放上面停留不了三秒钟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小电容 这种看着小但是楼的内力还是可以的   总算是修好了

这小电容估计不太好找

网友:
技术相当不错

网友:
cpu 没挂  运气不错

网友I:
线性短路,拆上下管干什么。

网友J:
3V线性短路,一般不会去很多地方,我一般都先测试RTC,那个小电容都爱坏,特别是贴了绝缘胶纸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线性短路,拆上下管干什么。

开始不确定短路芯片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J:
3V线性短路,一般不会去很多地方,我一般都先测试RTC,那个小电容都爱坏,特别是贴了绝缘胶纸的那种

是的下次注意先查这些

网友K:
你是多少期的啊,装备挺全的,不像新手啊。

网友:
要是我估计这个就废了。。。

网友L:
技术还是很好的啊,历害了

网友:
一个电容环,

网友:
學習了 感謝指點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是多少期的啊,装备挺全的,不像新手啊。

一三一的,设备是旧的,有需要就搞起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技术还是很好的啊,历害了

过奖了,绕了很多弯路,新手才这样修,老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M:
楼主运气算好的,我碰到的RTC供电短路钳位3V线性都是烧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运气算好的,我碰到的RTC供电短路钳位3V线性都是烧桥的

呵呵,是的运气好,我这个应该还不算大短,大短可能就完蛋了

网友:
不错,设备也很不错,还要有图纸,现在机器没图纸很难搞了.

网友:
你这种情况电感阻值会很低

网友:
思路清晰,可以借鉴过程

网友:
小电容短路不好查

网友:
楼主挺有耐心,功夫不负有心人问题解决。

网友:
本来二极管都有内阻的,楼主修好就行,为你高兴!

网友:
RTC电容短路的故障比较少,这个问题确实容易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