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67充不进电和CPU降频

楼主(2021-10-23):
问题就是题目,查了PS-ID无断线且信号正常,

直接订新的MEC1404-NU不带程序。货到换上,

插好电池,接通适配器,电脑自动上电反复重启3次,自动断电指示灯亮进入充电模式。开机进BIOS看到正确识别65W适配器。

进入系统,任务管理器看到频率变换正常。

虽有前贴经验,但是自己经历过了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里需要另加说明的一点,也是自己走过的一点弯路,电源口有点磨损,插入电源接头时不注意把中间的针脚搞歪了,开机就认不到适配器了,当然CPU使用也是降频到0.4G了。我还以为没焊好,又焊一遍还是一个屌样,又以为买到坏IC了!!!(真是怕了网购了)东翻西看发现针脚歪了,拨正就好了,哈哈

网友:
有台14 7460也是不识别适配器,psid阻值也正常

网友:
这样的我也遇到过,但是会报适配器功率不对的

网友(2023-01-13):
这说明 细心一点  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戴尔机器锁频和不识别适配器的 不少

网友(2024-01-08):
这种情况还遇到挺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