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12v短路,菜鸟问一个弱智问题

楼主(2021-10-23):
上管又没接地,击穿怎么会12v短路呢,只要下管没穿是不就不会短路呢??

网友A:
运气不好,拆到第三个不短了,没搞懂,

网友B:
其实可以相互测gds脚短路的就是他

网友C:
上管没接地 但有下管和负载 上下管正常工作都轮流导通的 不可以同时导通 而且下管的电流承载能力是高于上管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烧上不烧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相互测gds脚短路的就是他

。拆掉的那个管子只是d s通了 d g和s g都不通,下管好的,就是没搞明白还有下管隔着怎么会对地0.001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管没接地 但有下管和负载 上下管正常工作都轮流导通的 不可以同时导通 而且下管的电流承载能力是高于上管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烧上不烧下

现在拆了不短了,0.543
但是插在主板上就只有0.089,还是短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拆了不短了,0.543
但是插在主板上就只有0.089,还是短啊

主控问题 上电就保护 用表量就短 拆下mos没问题

网友:
12V从上管进入 所以烧了就会接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好,拆到第三个不短了,没搞懂,

你可以试试 测量G极和S级 全短的 应该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问题 上电就保护 用表量就短 拆下mos没问题

没保护了可以开机了,就是插在主板上不机测量12v对地值80,取下来500多

网友:
MOS交替导通得

网友:
上管击穿   DS直连了不是短路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拆掉的那个管子只是d s通了 d g和s g都不通,下管好的,就是没搞明白还有下管隔着怎么会对地0.001

确定只是上管DS击穿,但是电感对地001。第一,GPU内阻地只有001,,第二就是上管D极公共端短路。

网友:
上管的S通过功率电感连到了核心,D接的是12V,DS短路以后12V直接打到核心了,小核心一般就被直接打爆了,所以测量到接近0欧姆,大核心一般打不废,可以量到几欧姆对地或者接近0都可能。越新,越高端的核心对地值是接近0欧姆的,普通万用表都不太好测了。

网友:
是核心把电流导到地了,只不过核心供电上管短路不容易把核心击穿,如果是显存供电上管短路核心百分百击穿。

网友:
gpu内阻小的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只是上管DS击穿,但是电感对地001。第一,GPU内阻地只有001,,第二就是上管D极公共端短路。

恩,把电感拆了  不插在主板上阻值正常了,插在主板上就只有80多,还是短

网友:
12v不止一路

网友:
电源差吗,这么多显卡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的那个管子只是d s通了 d g和s g都不通,下管好的,就是没搞明白还有下管隔着怎么会对地0.001

没搞懂电路吧,上管d进s出到核心再到地,d和s通了,那就等于d进到核心再到地,本来s到地的阻值(即核心)的阻值很小的,那不就等于d到地很小了吗,d不就是12V的输入吗,这不就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的那个管子只是d s通了 d g和s g都不通,下管好的,就是没搞明白还有下管隔着怎么会对地0.001

上管短了之后电感就饱和了,下管放电不好使,这样就会造成12v打核心的情况,电流直线上升12倍甚至更高自然就保护了,也有可能是ic检测到电压超出标准范围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