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pro4,这个电感

楼主(2021-10-23):
surface pro4 ,这个电感短路,我拆了电感,发现是通向cpu的那个地方短路了,是不是cpu坏了???还是路过的电容坏了?,帮忙解答谢谢。有这个图纸可以免费送。 #笔记本主板维修#

网友:
应该可以抢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下CPU的阻值   如果直通CPU的话  cpu坏的可能性很大

谢谢回复,电感对地阻值48左右,还能抢救一下吗

网友A:
亮下CPU的阻值   如果直通CPU的话  cpu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如果是阻值是通的,恭喜你获得CPU已坏

网友:
这个板子换U的话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