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16J9 不开机

楼主(2021-10-23):
msi  MS-16J9 不开机,之前电流触发跑到0.02像是缺电压,换了六角的芝麻官后,电流跑到1.3左右不显示,刷了BIOS,电感电压都正常,就是不显示

网友A:
看看外接亮不亮; 大小写灯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外接亮不亮; 大小写灯正不正常

外接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