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macbook a1989换屏幕后,背光很暗的问题

楼主(2021-10-23):
一架a1989屏幕碎,换完屏幕后,进到登陆界面灯光亮度正常,但是输入密码跑完进度条进到系统里就变暗了,调最亮也是很暗,只能在晚上使用,有兄弟遇到过吗?是不是要对换屏幕上的码片?比较新的苹果笔记本比较少搞,a1708换过几个,没有这个问题

图片就是输入密码之前的时候,很正常

网友A:
不像,,,pe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像,,,pe试了吗

没用PE试过

网友B:
屏幕不对 换1989的就行了 你换得应该是1708的液晶

网友C:
webcam 上的排线可能断掉

网友:
换的是内屏还是总成呢

网友:
屏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不对 换1989的就行了 你换得应该是1708的液晶

卖屏幕的说是A1989的, 登陆之前也是好的,输入密码之后走进度条就暗了,你有遇到过换A1708的是这种情况吗?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webcam 上的排线可能断掉

可是登陆密码之前又是好的,上面这个是环境光吧.就算断了,应该系统里也可以手动调亮吧

网友:
感觉是屏的问题,等结果

网友:
屏幕后缀不同不通用

网友:
屏不对 上次换过一台 进去也慢后来又发回去换了个

网友:
再换一个总成吧

网友:
要不就是主板的升压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D:
你的肯定不是a1989的
你的是a1708/a1706的,所以亮度调最高了还是很暗
建议你找卖家换个新的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的肯定不是a1989的
你的是a1708/a1706的,所以亮度调最高了还是很暗
建议你找卖家换个新的屏

好的,兄弟,你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键盘背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兄弟,你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是的
前几年A1989 刚出来的时候,顾客屏裂拿来我这
我当时用的是A1706/A1708 原装售后,然后有这个亮度问题

不过现在市场上,组装屏基本上都是可以通用的,从A17XX到A2xxx 系列的
除非用售后A17XX总成,那就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