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s13 板号:mbx-149 rev:1.1 电流0.247a不上电修复

楼主(2021-10-23):
    今天修到一台索尼的笔记本插电有待机0.022a,触发电流到0.040a-0.037a-0.247a,不上电,拆机,主板没有明显进水腐蚀的痕迹,只有pl20和pq78上面有白色的腐蚀物,用毛刷清理干净,电流有明显的下降0.17a左右,测主板上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没有明显偏低,测转各大电感电压3v,5v,已经出了,有一个1.8v的内存供电,pl11电感上有0.36v的电压,这个电感是由max8734控制产生的,测这个芯片的供电开启,又开启,供电21,22脚仅有2.0v左右,是+5vsus经二极管产生的,+5vsus同样为2.0v,是由+5valw经pq50产生的,pq50控制脚偏低,直接拆掉pq51,短接pr165,上电正常亮机,附上图片

网友A:
这种老机器客户还愿意修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老机器客户还愿意修呢啊

修好收钱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要短接r165?

网友:
pr165腐蚀阻值变大了,直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