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IH81M反复重启不亮,供电正常

楼主(2021-10-23):
联想品牌机IH81M反复重启不亮,供电正常,跑马正常,快显示的时间掉电,复位正常,刷个BIOS没有用,看见前辈们换了桥也没好,我也直接换个IO,也没有好。多的不说了就是图片中R173电阻坏了。直接一坨锡解决。最后完美亮机。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的新知识

网友:
I/O检测电源故障的电路出问题了 导致深度睡眠状态为低电平 所以他关了5V供电

网友(2022-02-25):
我的电阻没坏  电压没有EC已换,明天继续看看

网友:
是不是可以寄给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