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局域网共享报错0x00000709

楼主(2021-10-23):
按照各位网络大神的设置,重启print spooler,启动网络发现,打开防火干墙,都不行,有没有好的办法呀?win7 win10都不行、。

网友:
win10的更新,卸载然后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卸载10月15左右的更新就好了

网友:
卸载kb5006670更新包

网友:
使用计算机名进行连接

网友:
卸载更新也行,不过不稳定,最好的办法,用打印服务器,这个小设备很厉害,可解决0x00000709报错…

网友:
有两个最新的补丁  都卸载了就可以了

网友(2021-11-29):
有些win10卸载更新了也不可以  重启之后又又又更新 直接重新装系统

网友A:
你看我这种共享更头疼,能发现就是链接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这种共享更头疼,能发现就是链接错误

哎,也遇到过,关键是已经卸载了更新补丁,该改的都改过了,又不能重装。
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反复重启,反复重启,那个更新又出现了,卸载了就好了

网友:
关闭更新,在卸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