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70e集成主板

楼主(2021-10-23):
联想b470e集成主板,把cmos电池拿掉能开机自动上电外接显示器好的 接内屏屏暗 cmos电池按上就不能开机

网友:
把cmos电池拿掉能开机自动上电外接显示器好的 接内屏屏暗 cmos电池按上就不能开机??

修你先按不开机维修,重点查触发条件RTC相关
无思路先可以亮屏后排除下暗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