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A GTX980Ti 8pin短路故障

楼主(2021-10-23):
EVGA GTX980Ti一手无维修历史,收到这卡非常新。开机不了,测8pin居然短路。在哪里故障…??求助啊!大神们谢谢!

网友:
980还是值得维修的

网友A:
你被坑了,这卡是核心烧坏的废卡。供电是人为私自改的。海鲜市场*WF词语*多。这卡上星期某大神专门发视频说了这种卡不要收,视频里就是你这张卡。这个盒子当时印象特别深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海鲜市场老赌狗了

网友A:
  楼主帖子开头说的一手无维修历史,我一看改的那两个供电和旁边那焊油我是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帖子开头说的一手无维修历史,我一看改的那两个供电和旁边那焊油我是笑了

你看错了吧号 光线的问题 这就是硅胶垫出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被坑了,这卡是核心烧坏的废卡。供电是人为私自改的。海鲜市场*WF词语*多。这卡上星期某大神专门发视频说 ...

你是不是看错了吧???从国外运过来

网友:
拆掉相连的所有电感,慢慢测试那一些场馆击穿,这样测试最简单

网友B:
查一下drmos的pdf,然后看一下12v和drmos内部的上管s级引脚是否导通,导通的话就不用看了,直接找下一个接盘侠吧,不通也可以搞一下。不过以gm200-310-a1的价格来看,只要你不是超高成本收来的,可以一修。另外黄鱼上的显卡大部分都是核心挂且n修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drmos的pdf,然后看一下12v和drmos内部的上管s级引脚是否导通,导通的话就不用看了,直接找下一个接盘侠吧,不通也可以搞一下。不过以gm200-310-a1的价格来看,只要你不是超高成本收来的,可以一修。另外黄鱼上的显卡大部分都是核心挂且n修卡

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的维修水平也敢赌这种卡,唉!我在小黄鱼上交的学费也不少了

网友:
测上管,电源芯片

网友:
12v短路。大佬们都是直接秒杀,我反正搞报废几个了

网友:
12所到之处就那几个,无非就是个个pwm的输入级

网友:
有驱动管击穿了!

网友:
这个修好了还能赚点哟

网友:
很多赌狗喜欢小黄鱼

网友:
又菜又爱赌

支持 反对

网友:
坛内搜一下81174 ,有个帖子说了。这个供电芯片带8路供电必烧,我也碰到了一块红龙970,果然是烧穿PCB,核心是好的。试试看,也许能修复。说起这个红龙970,也是申请,一个6PIN 一个8PIN,之前是烧了8PIN一路,8PIN短,6PIN不短,挖了好大一块PCB,结果8PIN不短了。6PIN 短了。。V星的PCB板总是碰到直接烧穿,之前的X79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