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能推荐一下万用表么?

楼主(2021-10-23):
求推荐一款比较好用的万用表,价格300-800,交了好几回智商税了。。

网友A:
UT61E+吧   或者福禄克12E+_

网友:
福禄克101,15b

网友:
15B+  400多

网友:
福禄克115C

网友:
便宜福禄克15B+贵的玩台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UT61E+吧   或者福禄克12E+_

好的  谢谢

网友:
自用众仪ztx

网友:
用的UT191T三防表

网友:
这个价位福禄克15B+吧,在加点推荐福禄克115C

网友:
都买这么好的?

网友:
我买了个福禄克115C的。9v充电电池。  比较好用,就是偏贵了,差不多一千。。。

网友:
福禄克17B+

网友:
我用的胜利VC97就挺好,修个笔记本用太好的没必要。。。

网友:
依次:福禄克12e  优利德ut61e+  胜利98a+ 众仪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