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vx 电压被拉低 如何下手?

楼主(2021-10-23):
之前也是迅维实地学员,没学过笔记本,14年只学习了,主板,显示器,打印机

一晃很多年了,现在重新拾起来了,也在学习,但是有时候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下手啊,师兄们,帮帮我,给点良言

网友:
主板供电有短路了

网友:
拉低无非原件性能不良或者有短路

网友:
没有方法找到这些原件,我打了对地阻值,没有找到明显的短路

网友A:
各个供电的下管看看 你这属于触发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各个供电的下管看看 你这属于触发短路

我直接通电还没触发就拉低电压了,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通电还没触发就拉低电压了,我试试

万一是插电自动上电呢?

网友:
19V的微短,一般是场馆的可能性大,具体测试后继的阻值。450左右正常  偏低就找个PWM电路

网友:
感谢各位的解答,已经解决了,是内存附近的一个小电容短路,引起的微短,很细微,看了很久才找到

网友C:
内存小电容? 这个明显是19V短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小电容? 这个明显是19V短路哦

确实是内存附近的电容,估计应该是3   5v公共点短路

网友:
建议大师兄还是改行吧

网友:
就是这颗,?

网友:
有个卡LOGO屏蔽板载内存也不行,看来是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