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820-00165-A 不认硬盘,只要分析到位其实也很容易解决。

楼主(2021-10-23):
1.机器过来时,客户描述不认硬盘。

2.插上外接系统,查看确实没有认到硬盘,

3.拆开后盖,外观检查发现,之前机器,进水被维修过,之前防水标变红,屏幕接口,供电保险,被直接一拖锡短接过。

4.判断下,客户硬盘,是否是好的,用其他机器点,可以认到客户硬盘,确定客户硬盘正常,检查硬盘没有腐蚀,外观很好,

5,拿测试硬盘,安装客户机器上,进入安装系统界面,没有认到硬盘。

6.问题确认在主板上,

7,拆开主板  1.外观检查,没有发现很明显的腐蚀痕迹,没有发现上次维修,没有处理好的部分。  2,对主板关键点测量对地阻抗,链接通断,经过对硬盘接口, 从,1,主供电部分,2.PCIE 数据部分,耦合电容通断部分,3,开启信号部分,4,时钟部分,5.复位部分,进行测试没有发现,异常,3,对主板进行通电测量,测量,主供电,电压没有发现明显偏低3.3v,接上硬盘也没有,保持一段时间供电也很稳定,,2.PCIE,时钟部分,用万用表,测不出来,暂时不测,3,测开启部分正常,5,测到复位部分,发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000063300鑫豆2025-3-17 10:27
 会员219299300鑫豆2025-3-16 15:35
 会员112677300鑫豆2025-1-16 23:30
 会员40842300鑫豆2024-12-8 15:19
 会员51076300鑫豆2024-11-14 12:37

网友:
写的挺好的呀  图文并茂  过程挺详细的

网友A:
分析确实到位!哈哈,一个字没拉的看完了

网友:
高手基础就是扎实,维修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分析直达要害,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确实到位!哈哈,一个字没拉的看完了

让你见笑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纯属复习功课呢!

网友:
新芯箱硬88 -5 -5

网友:
技术还是很好的啊。支持

网友:
计算方法 :【 与乘 或加  非反向 】

看图方法 :【与圆  或尖  非带圈 】

通俗易懂

网友:
苹果的本就是不进水有时候也断线

网友:
一个字没看拉完了

网友:
电路分析的很好 很实用

网友:
我一般就跟客户说CPU坏了

网友:
分析清晰,1466修过很多但没见过硬盘不认的。

网友:
有理有据让人信服 思路很清晰

网友:
1466修过很多进水机器,但是没修过不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确实到位!哈哈,一个字没拉的看完了

连版主都一字不漏的看完了

网友:
1.机器过来时,客户描述不认硬盘。

2.插上外接系统,查看确实没有认到硬盘,

3.拆开后盖,外观检查发现,之前机器,进水被维修过,之前防水标变红,屏幕接口,供电保险,被直接一拖锡短接过。

4.判断下,客户硬盘,是否是好的,用其他机器点,可以认到客户硬盘,确定客户硬盘正常,检查硬盘没有腐蚀,外观很好,

5,拿测试硬盘,安装客户机器上,进入安装系统界面,没有认到硬盘。

6.问题确认在主板上,

7,拆开主板  1.外观检查,没有发现很明显的腐蚀痕迹,没有发现上次维修,没有处理好的部分。  2,对主板关键点测量对地阻抗,链接通断,经过对硬盘接口, 从,1,主供电部分,2.PCIE 数据部分,耦合电容通断部分,3,开启信号部分,4,时钟部分,5.复位部分,进行测试没有发现,异常,3,对主板进行通电测量,测量,主供电,电压没有发现明显偏低3.3v,接上硬盘也没有,保持一段时间供电也很稳定,,2.PCIE,时钟部分,用万用表,测不出来,暂时不测,3,测开启部分正常,5,测到复位部分,发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95428300鑫豆2024-3-8 22:39
 会员1161110300鑫豆2024-3-8 01:36
 会员1166821300鑫豆2024-3-4 17:16
 会员587095300鑫豆2024-2-27 19:22
 会员446914300鑫豆2023-12-10 21:59

网友:
来学习一下吧

网友:
苹果的电脑容易受潮,修到好多反应没进水但还是有腐蚀的痕迹

网友:
不认硬盘有的难搞,先留言,下次遇到再翻来看看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不认硬盘的,是刷的BIOS

网友:
换了好多件都没有修好,无耐下搞的BIOS

网友:
条理清晰,受教了

网友:
高手,但是断句看得我上气不接下气

网友:
背后的U3740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手

高手

网友:
分析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这个就是大师啊

网友:
APP神机  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不认硬盘的  不过没有进水  参考一下试试看

网友:
都是经验啊

网友:
学习下大师的技术。。。。

网友:
有理有据让人信服 思路很清晰 学习一下

网友(2021-12-03):
非常感谢 学习啦

网友:
分析得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苹果大神 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2-01-05):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你检查的 很自信 向你学习

网友:
技术还是很好的啊。

网友(2022-02-06):
修到很多硬盘供电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