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ER:1.1,无cpu供电反复重启

楼主(2021-10-23):
开机反复重启,没有cpu供电,开机瞬间其他供电全部正常,就准备换cpu供电芯片试一下,换了两个芯片,换过后问题都一样还是重启,不同的是,一个有电压,一个没电压,这我就头大了,就对着图纸继续修吧,就量到了CPU_PWROK信号,没电压,是从南桥发出的,直接送给cpu,问题找到了,我就想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打算先刷个bios试一下,bios刷了几遍没刷成功,我就想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换了芯片之后,也刷成功了,上机之后,再开机果然不重启了,但是没有听到内存报警声音,我又把原来的供电芯片换回去了,终于搞好了,真的没想到居然bios坏了,引起的没有cpu供电,刚开始应该刷一下bios排查一下就好了,走这么大弯路,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了,建议大家,修cpu供电的时候,不要死修这样一块,南桥也会参与工作的,实在找不出问题,换个思路,问题可能轻松解决了,修的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bios问题,赚点下载分吧,图纸和bios程序,一并传上来,图纸好像是1.0的,和1.1通用的,都能对上。

bios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修机子还是得先来3板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