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核显下识别独显是不是就是认显卡了

楼主(2021-10-24):
大佬们核显下识别pice上面的显卡是不是就是认显卡了
进入cpu核显能认到主板上的独显是不是正面显卡核心没问题,还是能正面供电没问题!可以证明什么!

网友:
能正常使用才行吧

网友:
能认到核心,不能证明核心没问题。
进入系统后,看到设备管理器里面有这个核心,并且不报错,然后用gpu z能读出显卡的bios.显存容量,频率等一系列参数,才能证明核心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