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rx570核心供电求助

楼主(2021-10-24):
rx570通电上管全部短路,断电后表笔触碰外接12v电感,上管g极恢复正常,这种情况是什么引起的啊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样的卡,也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样的卡,也修不好

还没解决呢

网友:
看板形和讯景574差不多,mos管G极由背后的驱动芯片控制,开启由电源管理芯片控制,查查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