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显示器不显示通病 板号RTD270CLW

楼主(2021-10-24):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遇到好几个了,短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
一般不是换最小2个电容吗

网友:
什么原理呢

网友A:
你这三极管看着像是给屏幕供电的。这个板子那个1117的两个电容容易虚脱。

网友:
这样搞是不是有可能还会返修啊

网友:
刚好有这样的板子,我也试试,谢谢楼主慷慨

网友:
今天正好遇到,正无解呢,明天试试看  谢谢
!!!!!!!!!!!!!!!!!!!!!!!

网友:
直接飞线你真的让我很惊喜啊,换个芯片组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三极管看着像是给屏幕供电的。这个板子那个1117的两个电容容易虚脱。

哪边的电容,大佬能讲下吗

网友:
意思没有电压到屏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边的电容,大佬能讲下吗

1117左右两边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17左右两边绿的

能圈一下吗,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圈一下吗,大佬

网友:
哦哦,我以为117是贴片电容

网友:
胆子好大哦

网友:
没有电压到屏

网友:
换个更有保障

WFC

网友:
这个就是屏供电的

网友:
供电管吧..

网友:
板子都很便宜,凑合用啦

网友C:
屏供电开关管,直接短了屏一直供电,可以应急用用

WFC

网友(2021-11-23):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开关管,直接短了屏一直供电,可以应急用用

是的,关键换电容有的不行,杂牌的我都改了好几个了长的一年多了都没出问题的

网友:
不开机也是这俩

网友:
电容坏的最多的板子

网友D(2022-02-10):
感谢大哥,我没看到这个帖子,结果走了一圈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哥,我没看到这个帖子,结果走了一圈弯路

别客气,维修是慢慢一点一点学习的,我没遇到的时候跟你一样也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谢谢老板。刚好学会上 。感谢感谢 !!!刚遇到一样的

网友:
屏供电管,换了更保险吧。

网友:
给力,我一直就感觉是哪个电容问题,可就是找不到。看到大神贴子,直接更换,完美搞定

网友:
我遇到过 电源一闪一闪的,就像电源不稳一样,随便怎么修电源都不行,最后也是短接了屏供电管就搞定了,至今没搞懂原因

网友(2022-04-10):
这为什么不是白屏?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2022-05-12):
烧了屏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屏供电的MOS管???

网友:
就是屏供电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