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T430怪病,求解

楼主(2021-10-24):
   客户送来一联想,T430最初是暗屏,以为是屏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屏背光电路的保险烧掉了,修复之后开机报风扇错以为是BIOS设置的问题,于是把电池拔下来,可更坏了,插上电池,不但风扇报错没有过,又报0271,还进不了BIOS ,求大神 解决。

网友:
风扇报错,换个风扇或者检查风扇电路

网友:
风扇换了就行,烧保险不是光换上保险就行啊,注意保险旁边给背光供电的电容、电感,最好也换了。